[影像] 酷开电视昨晚好好的,今天就不开机了。咋办?

楼主(2021-04-29):
昨晚好好的,今天来开电视,发现遥控器无效。
然后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以前是长亮红色灯,开机后亮绿色灯,这种情况是主板坏的几率大些还是电源板坏的几率大些'?

从哪里开始检修?

楼主:
有待机电流

网友A:
先看看待机5V有没有,

有的话,拔掉主板,用电阻跳线强制开机,看看主电源能不能输出。

主电源能输出的话,电源板就是好的。

网友:
灯不亮,它的可能性高?

网友:
酷开,得拆。酷酷的开开

网友:
看看300V 看看待机5V 强起看看电源有没有输出,看看保险,不亮灯一般都是电源坏。实在搞不定可以发给我帮你搞定

网友:
小白的我只知道先从电源再其他

网友B:
凉办就是,五一厂家活动多,再来一台即可。

网友C:
我都是同意楼上意见,又是买买买时刻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同意楼上意见,又是买买买时刻到了

哎,现在赚钱真的比较难,花钱倒是很爽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同意楼上意见,又是买买买时刻到了

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后端的肖特基二极管,可能短路了。

网友:
现在的电视都没有总开关,不能彻底断电,24小时待机!    估计是待机5V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坏的概率大……楼上都有检测思路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待机5V有没有,

有的话,拔掉主板,用电阻跳线强制开机,看看主电源能不能输出。

专家级的回复。
估计楼主不会搞

网友:
看下待机电源芯片,是不是FA 系列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凉办就是,五一厂家活动多,再来一台即可。

什么活动?涨价活动吗?

网友:
怎么开机的?

楼主:
按住开机键,然后插电。就好比手机的强制重启。

网友:
会不会程序坏,若是,刷机,淘宝买程序。一般业余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