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14 2019进水维修

楼主(2021-04-29):
机型:小新14 2019
板号:la-h131
平台:AMD
故障:进水
维修:
接手一台进水机,所以就不通电了先拆开看看,进水就电感处有一点点,如图
以为捡漏了,清理后还是不行,测量电压只有只有2.4v
在测量旁边电感有3.3v,由于没有主板pdf资料,只能查icpdf得知,正常是5v的一个pwm电压,但是实测只有2.4v 电压明显偏低,测量其他工作条件都满足,果断更换ic,故障解决再次测量5v电压妥妥的如图
接屏幕成功点亮
到此 捡漏成功

网友A:
根据我8年多的看别人修电脑视频的维修经验,
我觉得楼主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修电脑,最主要的就是赌。
管它实际是哪里坏了,先干BIOS,干南桥,再干CPU,不行干独显。
四板斧一上,能修好的基本也报废了。
然后就丢闲鱼,等着楼主老哥捡漏。。。

网友:
根据我8年多的看别人修电脑视频的维修经验,
我觉得楼主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修电脑,最主要的就是赌。
管它实际是哪里坏了,先干BIOS,干南桥,再干CPU,不行干独显。
四板斧一上,能修好的基本也报废了。
然后就丢闲鱼,等着楼主老哥捡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8年多的看别人修电脑视频的维修经验,
我觉得楼主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修电脑,最主要的就是赌。

我觉得你看的是维修厮的视频比较多。

荼毒甚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看的是维修厮的视频比较多。

荼毒甚深。

感觉他是在反讽别人不会修电脑的咧

网友:
一般都是换,换主板,换内存,换硬盘,实在不行就连壳子也一起换掉,一般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8年多的看别人修电脑视频的维修经验,
我觉得楼主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修电脑,最主要的就是赌。

我们三板斧:换板 换人 换电脑,可以解决百分百问题

网友:
重启,重装,重买,修电脑的3大秘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8年多的看别人修电脑视频的维修经验,
我觉得楼主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修电脑,最主要的就是赌。

不然。数码产品维修三板斧是:供电,复位,时钟。首先供电得正常。维修厮他赌,也是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才赌的。因此,楼主的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也因此顺利的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8年多的看别人修电脑视频的维修经验,
我觉得楼主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修电脑,最主要的就是赌。

浙江吴彦祖有做8年视频这么久了吗?

网友:
主板级维修,没说IC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看的是维修厮的视频比较多。

荼毒甚深。

哈哈
竟然被你 看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三板斧:换板 换人 换电脑,可以解决百分百问题

6666666
我一般就是嘴炮型维修员
就是用嘴修电脑
成功率差不多百分之百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浙江吴彦祖有做8年视频这么久了吗?

那我不知道
反正好久以前就喜欢看别人修电脑

网友:
修电脑三招绝杀,重启可以解决90%的故障,重装系统可以解决95%的故障,重买解决100%的故障。

网友E:
浙江吴彦祖不是被47W的示波器打脸了?听说打脸的下大本钱买了块M1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浙江吴彦祖不是被47W的示波器打脸了?听说打脸的下大本钱买了块M1尿板?

47W的示波器 干了200块钱的活

网友:
关于47万示波器的后续,不知道浙江吴彦祖有没有更新,突然说到这里了,让我去刷视频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