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各种杂物,电脑配件,小家电等

楼主(2021-04-29):
网吧监控摄像头,带电源。有卡。40元一套。
带日期,时间显示的计算器,人声发音。10元一个。带电池。
250G笔记本硬盘,好用无坏道。40元
多媒体音箱,低音炮,25元一套。
USB口大耳机,音质好。10元一个。
小太阳,10元
手机充电线,1元一根。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笔记本内存,二代2G:15元。1G:5元
笔记本三代内存,2G:20元,1G:10元
有故障不走的手表,或者走不正常。换电池无效。5元一个,带表带,表带都是好的。表带就值这个价了
有严重问题的三星显示器,22寸LED,20元,带外置电源!

全新充电器,手机体重秤POS路由器的充电器,电源。普通手机接口。有10多套。
这种充电器最常见的是手机充电器,也可以给体重秤等相同接口的小电器充电,提供电源。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5元一套!

台灯,10元一个,都好的。

磊科3天线无线路由器。 WIFI速率是300M ,只要25元一套,带电源!
其他单天线的10元一套!有线路由器5元一个!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装修拆卸下来的电源开关,2元一个,保证好用,是暗装的

军用水壶5元

水壶5元

光猫10元

9V叠层电池全新没拆封,2元一个。

红白游戏机的游戏卡,38合一,10元。

音质很不错的低音炮音箱,一套才20元,而且包邮!无质量问题!

数字调频,调幅,全波段收音机 KAIDE,带闹钟,时间显示。10元!
系列学生用科学计算器,10-20元一个!各种提包,拎包,5-20元。
体重秤15元

各种拎包,2-10元一个。

电热煮方便面的小锅,小巧实用!没有盖子,只要10元!使用标准电脑电源线。自备
全新的䔿奥暖风机(干衣机),带包装,带说明书,可以当室内的暖风机用,也可以干衣,也可以当一个衣橱使用。50元,运费20元
全波段收音机,带电池,15元。带时钟。
飞人牌电吹风,10元。电饭锅20元
电源插座,5元
带日立,时钟,语音的计算器,10元

挂锁1-3元一个。50元一套。

有很多东西。笔记本包,10元-20元一个,质量很好。
全新电吹风,10元。保证是好的,无任何故障,非常好用!
计算器,15-20元,科学计算器,学生用的。剃须刀20元
各种低音炮音箱,25-20元一套!四海录像带,磁带录像机用的,10元。

闹钟。走时很准,送一节五号电池。15元一个。
笔记本包10~20元一个有多个。

多套音箱15~30元一套。方正19寸led显示器效果很好,垂直方向靠右有一条竖线,影响不大,60元包邮。VGA接口送电源线,送信号线。
各种优质鼠标,5-10元一个。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电饭煲,电高压锅,酸奶机,电热水壶,电吹风,电饼铛,台灯多个。都是10元,20元,30元,最贵不超过50元,很便宜,而且都好用。还有血糖仪,收音机,卫星电视接收机,DVD机,也很便宜。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无线路由器,机顶盒光猫出售10~20元。

考勤机,人脸,指纹。带电源,好用,30元
唱戏机,可插TF卡,多功能,可扩音,教师上课用,摆摊用。有收音功能,录音功能等。20元,带充电器。
电饼铛,美的, 50元,双面加热。厚度可调整。运费18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低档无线路由器,10元一套,带电源!有线路由器,5元一个!
网线,电脑电源线,VGA线,1-3元一根!
带日立和时钟显示的闹钟计算器,10元!
指纹,面部识别考勤机,30元带电源。

不走的手表大部分是石英表。有好有坏。最便宜的女士表,尤其是外壳玻璃掉的只要两三元一个。一般在10~15元之间,特别好的二三十元。美的电饭锅,多功能,50元一个。
子弹头多用插座,10元一个

网友:
型号和配置都看不清,谁买???

网友:
咸鱼交易怎么样?

网友:
麻烦笔记本报个型号

网友:
905s3g
三星专属CPU

网友:
口碑奀好,慎重。

网友:
这是一堆破烂。。。

网友:
全新充电器,手机体重秤POS路由器的充电器,电源。

网友:
摄像头发下链接,自带的内存卡多大?

楼主:
大音箱,音质不错!小音箱换了一个喇叭。但不影响音质。全套带音频线,只要30元!运费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买他东西十有八九被坑

楼主:
三星笔记本。四核4g内存。120g固态硬盘。350元包快!
四核,4G内存, 超薄本,USB3.0.电池不行了。
有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蓝牙。
配件包括笔记本包,电源,鼠标。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戴尔双核笔记本。T4400CPU,四季内存,250G硬盘,DVD刻录机。带摄像头,无线网卡,读卡器。键盘成色非常好。屏幕是十寸的led屏幕特别漂亮。整机无任何故障。已经安装了win七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电池也能用。
配件包括笔记本包,电源和鼠标。价格是300元包快

楼主:
挂钟,座钟,都很准,都是十元,250g硬盘20元。DELL笔记本,双核,非常漂亮,成色好,屏幕特别亮。14寸。电池能用但不长久。
T4400/4G/250G/D刻,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无任何故障。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价格:300元包快。
台式电脑硬盘250G,20元,带系统和常用软件。一开机就能自动装系统,WIN7 64位。
笔记本硬盘250G,40元,带系统和常用软件。一开机就能自动装系统,WIN7 64位。显卡,GF7300,15元,G100,15元。256M
录音笔,8G,50元
PS/2口键盘,10元。鼠标10元
USB接电的音箱,15元一套,音质很好!
台灯10元
主板,X245,主机集成显卡,使用二代内存,带4G,50元,运费10元
DVD光驱,10元
电源插座,5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一切正常的石英表,全部换好电池,观察几天走时很准!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运费6元

最左边黑表,表盘大,非常漂亮。男表,金属表带,表带适应范围很广。适合男士戴,50元。 双日历
左2黑黄色表,表盘大,非常漂亮, 双日历。男表,表带不适合手腕太粗的男士,表带调整范围有限,适合男士戴,40元。
中间的银色表,欧米茄女表,保真,金属表带,非常漂亮,表带适应范围很广,男士也可以戴。100元
右3的土豪金,适合手腕粗的男士,否则要调表带!无日历。30元
右2的黑表,皮表带,适应范围广,男女都可以戴。里面的3个小表盘只是装饰,无实际作用。40元
右1的黑表,造型粗犷,表带是双层,里面的尼龙搭扣,外面是卡扣,卡扣有点生锈了。30元。
------------------------------------------------------------------
清晰大图、

左边的这个红色女表不小心表蒙碎裂了,还能戴。价格超低,只要10元。买我别的表,这块表可以赠送。
-----------------------------------------------------------------------------------------------------------------------------------
下面的这块银白色女表无表蒙无表带,走时正常。只要5元。买我其他表,这块表可以赠送。

----------------------------------------------------
下面这块表,无表蒙,只要10元。买我50元的其他表,这块表可以赠送。表带是皮表带。走时正常。只要换个表玻璃就好了。

网友:
好家伙,还有一锅大米饭

网友:
我来给不熟悉这位卖家的坛友科普来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引用401楼坛友的话
【事实上:
1、卖家确实发错货,
2、卖家不仅发错货,并且是在反复确认的情况下故意发错货,
3、卖家在反复确认的情况下发错货之后再来这里撕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