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洗车机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2021-04-29):
最好是775电机,单机就行带的破电池不知道能用几分钟,看了很多都是550的看视频水流劲不大

楼主:
闲鱼看到一个问了卖家也说是775电机,130不带电池还在观望

楼主:
阿里找到好几家但是都是550……

网友:
结论就是不推荐买锂电款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锂电续航是硬伤,压力还没插电的好

网友:
续航不是问题,问题是水不够用,我用19升水桶洗车,如果用泡沫的话水量就很紧张,再大的桶就不好搬了。2.0电池再洗一辆都够

网友:
买了一个插电的,就用过一次,一桶水没怎么洗就没了。还不如买长点管子加水枪直接洗。

网友:
lz就是因为插电不方便,才问锂电款的问题插电就别讨论了
个人觉得也是水不够用,原来用过带35升水箱的洗车机,一桶水洗大车打泡沫的话,水真的不够用

网友:
威克士 或其它18V的无刷机吧, 这玩意主要看泵类型和电机功率。

网友:
买个长管子就行了,啥洗车机接起来都麻烦

楼主:
长管子拳打脚踢的来了

网友:
997功率我都显小,可以自己买泵头做一个

网友A:
这种性价比超高 一个水封也才2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性价比超高 一个水封也才2块钱

好东西早就没了吧

网友:
锂电款的水压不够,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东西早就没了吧

嘉兴买了好久才卖完

网友:
威克士洗车机+4.0电池洗小车无压力

网友:
以前玩咸鱼拍卖的时候拍到一个755的泵头,又花了50买了套水管水枪,电机上标的12V,直接车上点烟口供电,压力是挺大的,水流量是真心小,续航问题倒是不大,我也用过12V5A的锂电池,没遇上停电的尴尬,半小时应该是没问题,在外打工租房一桶水洗车用这个还行
前几天老家要洗院子里的地重新刷漆,拿出来试试能不能洗干净,试了下,冲的还算干净,但是估计了下洗一个平米要5分钟,于是决定下次借个插电洗车机回去再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兴买了好久才卖完

没遇到,以前看到也没需求

网友:
买高压隔膜泵 那种双电机的! 自己组电池!  这种的实用   成品贵不说 不好使 都550的

网友:
也右研究能不能自己组个,电池用21v牧田款角磨机的。成本控制一百左右。

网友:
自己做了一个,不过是72v的,1000瓦,1.2毫米的喷嘴8兆帕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