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GP88写频器(连接GM300写频器)

楼主(2021-04-29):
电源供电,用的是原来机器原装电池拆的壳,原触点都没动,下面充电触点好看的,上面的正负极焊接后用铸工胶固定,买的DC3.5插座,纯铜弹簧顶针,扁的网线改进前是这样的

网友A:
那只鸟被辐射熟了没

网友B:
写频器,咋没见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鸟被辐射熟了没

一只乌鸦,那天刚好发现停在上面就拍了下来,估计是在用辐射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频器,咋没见主板?

对接的是GM300的写频器啊,要啥主板,因为有个300的写频线了,听了BG4IPO的意见就直接做了一个接在原来的网口接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