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2010年的豆浆机

楼主(2021-04-29):
朋友家的某牌子豆浆机在使用时突然发火把家里搞没电了。后来他就拆开了。电机轴密封圈
烧坏辫子的电刷按键的背面很是干净电机标识很正规的样子这个样的蘑菇能吃么?

楼主:
总的来说各处密封做的不错,按键板和新的一样干净,功率控制板正反面都有厚厚三防漆膜保护。
据猜测 电机换向器磨损应该是电刷硬度太大造成的。
后来电刷粉末引起短路,大的电流又烧断了电刷辫子。

网友:
用多年了直接丢垃圾筒吧!

网友:
换向器都磨成这样了,可以了  回本了

网友:
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可以垃圾桶处理掉了

网友:
鸡腿菇。字数补丁。

网友A:
没法修了,换向器磨损太历害了,定子还能当配件用用。

网友:
是毛头鬼伞,可以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修了,换向器磨损太历害了,定子还能当配件用用。

壳子扔了,留下两块板子,电机是铜线的暂时没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子扔了,留下两块板子,电机是铜线的暂时没扔。

早年的货,是铜线的,如今都是铝线的了,转子磨损太历害,上车床车一下,看能凑合用不,铜头不好换,也不好买。

网友:
蘑菇不错,就是太少不够一盘菜

网友:
使用频率不低啊,已经回本了

网友:
换向片磨损太厉害了,说明豆浆机太充分利用了。更新换向器还能再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