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LED投光灯,欧普还是佛山照明???

楼主(2021-04-29):
想从6楼楼梯外伸出去一盏投光灯,把后面的3米小巷子照亮,增加安全同时作为路灯(回家时通过小米智能插座打开)。最好能把楼梯也照亮一点(楼梯外墙有一半多的开口,光线洒一点进来估计也就3W LED灯泡的亮度)。

假如够亮,就用100W的,不够就考虑150W,200W。

佛山照明,100W  155元 2.6KG,   150W 360元 5.6KG  , 200W 438元6.5KG
欧普照明, 100W 225元,150W 310元  200W 385元

网友:
这玩意买好的,差的灯,散热特别省,容易坏

网友A:
只要不是中山的,其它再挑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中山的,其它再挑挑

中山的不行吗?中山好像灯厂挺多的。

网友:
明显欧普的质量好

网友B:
既然是投光灯,那就要考虑角度的问题,角度错了,同功率的效果就区别大了,所以先定角度,再选产品。
散热是LED灯具的最大痛点,无风扇的,一定比有风扇的差,但有风扇的防水是个问题,所以要考虑安装条件,如果有遮罩,有风扇那就可以用。
现在的LED灯具,大功率的都是COB的结构,但COB也有区别,点间距大的一定比点间距小的散热优秀,同功率下,LED面积大的一定比面积小的好。
如果能找到非COB的灯具,大概率比COB的好,因为芯片面积大,串联就少,故障率也低,最重要的是,舍得用单颗大功率LED的,设计上一般不会偷工减料。
至于品牌,大厂的东西,都差不到哪里,优选壳体重的,散热会好一些。
另外,功率要根据投光角度和面积来,一般来说,LED灯具的功率,大概是普通白炽灯所需功率的1/4,所以如果只是几个平方的面积,100w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中山的,其它再挑挑

有点怕啊,,几家卖这款欧普灯的店正是中山的!!!其他地方又没这款卖。搞不懂,难道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投光灯,那就要考虑角度的问题,角度错了,同功率的效果就区别大了,所以先定角度,再选产品。
散热 ...

角度可以调吧有2个方向。这些灯好像都是被动散热。 不过我不是长时间开,散热可以忽略。

网友:
欧普以前质量特别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可以调吧有2个方向。这些灯好像都是被动散热。 不过我不是长时间开,散热可以忽略。 ...

我说的角度,是出光角度,不是照射角度,很多投光灯的角度大于120度,那是不适合用在这里的,你要的小范围照明,角度要小得多,我预计大概60度都够了。

网友:
折个中,买两个各照各的,亮度面积,更好

网友:
中山古镇有着照明灯具完整的全套产业链,说不好的只能是你卖了差的。我感觉一个摩托车LED大灯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C:
根本没有必要买太贵的,你买这种9.9元的50W的足以,买个5个足够你用个几年了。LED灯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质量问题,买多几个备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没有必要买太贵的,你买这种9.9元的50W的足以,买个5个足够你用个几年了。LED灯根本没有必要考虑质量问 ...

这种从6楼照下去,,应该就和农村那些太阳能灯一样的亮度吧,和月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