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看来也是全部国产电池了吧

楼主(2021-04-29):
今天给朋友换了俩东成12v的电池看这电池标是海四达的? 故障是充不进去电 插电钻上只有一格电 钻孔档用手都能憋停判断故障是电池报废了  ps.还记得2年前拆还是三星的1500毫安的电池
看这板子应该充电保护是集成在充电器上 过放保护是集成在钻里?保护板上就个热敏探头 换了6节三洋的rx劲头很足充电能转灯了就没继续测试人家着急用就拿走了
照片是拆机的时候怕忘记摆放顺序拍的

网友A:
手上还有一堆三洋的电芯,都是里奇电池拆出来的,容量太小看不上,到手就换30q了,红皮的虽然容量小,质量却是很好………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容量大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棚的吧

灰皮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还有一堆三洋的电芯,都是里奇电池拆出来的,容量太小看不上,到手就换30q了,红皮的虽然容量小,质量 ...

换的几乎全新的 内阻12多容量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容量大还好

便宜实用就三星的20r 25r
国产就亿伟2000毫安10c放电的那个

网友D:
眼瞅是天鹏的,你要说海四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瞅是天鹏的,你要说海四达

看错了 灰皮确实天鹏

网友E:
对,是天鹏的货,用多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是天鹏的货,用多少年了?

不知 别人拿给我的

网友:
天鹏10C 字数补丁

网友F:
国产电池可以用,但还是要比进口的差一些的。我有威克士130,电池有2块,一块用的是三星20R电池,一块是天鹏电池,一年以后天鹏电池明显衰减,三星还是刚刚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电池可以用,但还是要比进口的差一些的。我有威克士130,电池有2块,一块用的是三星20R电池,一块是天 ...

用国产芯没问题,问题是用了国产芯以后电池价格不变,还吹进口芯的厂家

网友G:
东成一直都是天朋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东成一直都是天朋电池啊

原来是三星 不过那时候电池比现在贵

网友:
我5年前买的龙韵电钻用的是海四达1300的电芯,还挺好,使用量不大,我就这一把钻,开孔扩孔都用它,没有专业仪器没测衰减什么的,感觉有三成衰减

网友:
天鹏电池,也算是国产一线的了,可以了,东成都是用的国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容量大还好

松下的   嘎斯的字数限制

网友(2021-09-06):
我今天刚拆了一个12V电池包,板子也是这样的,这款是假货吧!之前还拆过一个板子上是有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