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无需电容的LED灯

楼主(2021-04-29):
      不得不感叹如今技术 日新月异,两电阻,一桥堆,一芯片 ,四个元件,就是一个220V横流电路,驱动LED 妥妥的

网友:
越来越省了

网友:
我在拼夕夕也买了一个,几毛钱包邮,这灯至少用的铝基板,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灯板,也是用的这种方案,没电容和电感。

网友:
没电容闪得要命

网友A:
没有散热器估计不长久

网友:
线性驱动,建议改造,加电容再加散热

网友:
C2C3应该是电容的位置,没有装。

网友:
节省成本到极致,

网友:
我的天,220V直连铝基板,现在都精简到这种程度了吗

网友(2021-06-10):
80% 的功耗损失在电阻和芯片上, 只有20% 的电压是在led上

网友:
垃圾产品!制造垃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散热器估计不长久

空气十来摄氏度能长亮一个月,长亮一个礼拜光衰一半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灯,桥的一个二极管短路,跳了n次闸,修了很久才发现是灯泡问题

网友:
这不是“省”!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