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师傅们!想知道德赛西威收音86120-yy260总成接线针脚图解,谢谢!!

楼主(2021-04-29):
德赛西威收音86120-yy260总成接线针脚图

网友:
是啥车型上的,网上直接搜车型就出来了

网友:
网上查不到的话,就拆开来搞

网友:
丰田车机,应通用接口

网友:
学习学习,想要改进收音效果。

网友:
看接口,跟丰田的很像

网友:
威驰和致炫的

网友(2021-09-28):
手里有个同款,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