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用什么表可以测量2kv一下的高压

楼主(2021-04-29):
有个还氖激光器坏了,不知道是电源有问题还是激光管老化,现在是有激光,但是功率不够,仪器不能正常运行,整体换很贵,想分开换,就想确定是哪个的问题,激光器电源是12v直流输入,输出1.1-1.5kv,电流4mA,激光管功率是0.5w。

不知道发到哪个版块合适,先发到拆机乐园,如果不合适请版主转移

谢谢!

网友:
这个是否满意?

网友:
知道参数就好办了,运用初中物理知识   组个  分压  电路再用万用表测吧

楼主:
这个表可以测这么高电压,是直接测吗?我刚才看我的老47,最大只能1000

楼主:
但是刻度盘只有1000啊,那怎么读数

网友:
高压探头,diy也可以,但高压的东西比较讲究,看楼主貌似不是很了解电子,还是买成品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可以测这么高电压,是直接测吗?我刚才看我的老47,最大只能1000

红表笔插过去就可以直接测了,但我从没测过,

网友:
1000V以上,一般不直接测量

网友:
手。。 数字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刻度盘只有1000啊,那怎么读数

档位是根据交流或直流打到交流或直流1000V档的位置,读数应该是按照250那一行来读。

网友:
很多指针表表都可以测高压,数字表需要外接高压探头也可以测

网友A:
1,就表盘上那么大一块铝皮,你确定1000V安全?cat等级写在哪里?
2,这种灵敏度的表接进电路确定不会把电路拖的一塌糊涂?
3,我怎么记得1000V以上电压是不允许直接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就表盘上那么大一块铝皮,你确定1000V安全?cat等级写在哪里?
2,这种灵敏度的表接进电路确定不会把 ...

不知道,我也没用它测过比400V更高的电压,

网友:
键盘键看着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就表盘上那么大一块铝皮,你确定1000V安全?cat等级写在哪里?
2,这种灵敏度的表接进电路确定不会把 ...

这个插座是要配合护套插头的,铝面板不影响,这个要测的是cat1 1500v,没标不一定不能测,电源输出能力是4ma,47的灵敏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可以测这么高电压,是直接测吗?我刚才看我的老47,最大只能1000

能直测2500v以下的电压,老表测1000ⅴ,内部电阻不一样。

网友:
日置4254,可以max测直流1700v,

网友:
1500/0.004=375000欧。
接三个电阻分压,分别测三个电压然后计算一下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插座是要配合护套插头的,铝面板不影响,这个要测的是cat2 1500v,没标不一定不能测,电源输出能力是 ...

高压面前只有距离是唯一真理。
cat2-1000V的测试标准是6000V电源,换句话说,能不能测量摆一边,至少标了cat2-1000V(姑且认为通过了这个认证等级)那种半玩具级数字表,例如ut61e,在高压下是比指针表安全得多。我宁愿认为500这种全胶木壳的表在cat2环境下勉强安全,而47这种面板上一大块铝皮的玩意,电压高于36V我都不会用,万一带电线头碰到面板,纯粹增加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面前只有距离是唯一真理。
cat2-1000V的测试标准是6000V电源,换句话说,能不能测量摆一边,至少标了 ...

我前面写错了,不是cat2是cat1。再说一遍,那个插座标配的是护套插头,铝面板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