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葫芦形的医疗宣讲器拆解

楼主(2021-04-29):
有个内存卡,不知道多少G,3节碳性电池,能听个响。

网友:
64M或者128M,最多不会超过1G。

网友A:
这外形漂亮,只有个开关,连按钮煮没有,可惜这个好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形漂亮,只有个开关,连按钮煮没有,可惜这个好外壳了。

有一个播放按钮

网友:
老中医用来骗人洗脑用的东西

网友:
32-128M的卡。现在都是这么一个JL芯片做的板子,往往15脚是多功能开关脚,使用不同电阻实现不同功能,当然,这得在程序里边有的(如果本身有俩音量键,则很可能实现再多俩上下曲的功能键,如果本身只有播放暂停,或许没法实现,试验电阻可以在4,7,10,20,47K这几个里边选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播放按钮

主要是这个外壳漂亮,主板不给力,啦叭太差,可惜这外壳造形了。

网友:
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网友:
这两天家里正好翻出来了俩,一个是紫砂茶壶形的,另一个是个八边形前面带太极图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