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克莱斯勒(阿尔法代工)6碟DVD车机

楼主(2021-04-29):
一周前在隔壁坛垃圾佬哪收了一台克莱斯勒6碟DVD车机,这机子应该很多玩家都玩过,据说音质挺不错。
垃圾佬说可以开机,具体未测试。这么说一般都是有问题的,收来玩玩吧。反正我也没玩过。

就是这货,收到时候网上找资料确定电源脚,上电有背光灯亮,屏幕不显示,机芯部分一直轻微的哒哒卡卡响。
等了一两分钟,还是哒哒卡卡这声音,不像其他机芯很顺畅的马达响声。
估摸是机芯出问题了,导致初始化不成功,直接开拆吧。

拆螺丝和拆外壳的过程我就不拍图了,反正见到螺丝就拆掉,这个大家都会。
只是前面板,镜面挂花比较多了,其他表面都还ok。

面板背面,面板盒主板使用插拔连接器,还有蓝色防水胶和白色固定脚

主板拿下来了,这机应该没有被修过啊,干净整洁没灰尘,也没有动过的痕迹。
上电也没有发现过热的地方,也没烧糊,主板估计好的。

主板背面,大面积的蓝色防水漆。

功放不知道用的啥芯片,懒得拆了,拆起来也费劲,回头百度查查不都知道啦

机芯拿下来了,6碟的DVD,不是CD哟,高级啊。
这上面手写的字应该是出厂就带的吧,组装工人代号?

机芯正前方,那两根杆是可以活动的。

机芯控制板,这么大的松下芯片,是声音处理芯片吗?

侧面,发现问题了,这胶变形了,这应该是卡住光盘的卡盘器。

从后面看,还是变形。
估计是上一个使用者,装光盘的时候,车子刚好遇到颠簸,咔嚓,齿轮错位了。
或者他长期放爱情动作片,动作太大,机器受不了

既然发现问题了,就继续拆吧,把机芯控制板拿下来。除了排线,还得动老铁把那几个焊死的排线拆下来。
本以为可以拆了,这货居然把螺丝也焊死,还好是焊的锡,边焊边拧螺丝给搞下来。

前面这个传感器也有两根线,拆线吧,比又焊又拆的螺丝简单

拆开了,这半边是复制卡住盘片的,激光头部分目测没问题,先放一边不管了。

把所四根白色柱子和卡盘器都拆下来,重新装配

就是这些玩意错位了,盘他。

先把对位孔先对好,不能随便装的,百度找资料,搜阿尔法 6碟CD才能搜得出装配图

白色柱子底部两个孔,必须与底座的孔对的上,否则还是卡盘

花了点时间,全部都对好位置了

装卡盘条,装一条拧一圈,中间的大齿环同步转动,稳稳的装进去。

全部装好了,很顺畅,应该不会卡盘了

装配流程也不发了,怎么拆就怎么装,我纳闷的是装好全部还多了5个螺丝出来,可能是眼神不好漏装,算了
上电测试,还是一阵哒哒卡卡响,但已经比之前流畅很多了。自检通过,可以正常开机。
遇到的这台幸亏是不用密码的。

收音正常,播放DVD也正常,完美解决。

网友A:
当年这款车机在论坛可是卖的非常火,我记得还有什么斯巴鲁森林人的车机,还有Jeep指南者车机等等,最流行的就是大众车机。

网友B:
放6张爱情动作片 让你一次看个够

网友:
不是蓝光碟没兴趣了

网友:
这机器上电都要盘位折腾几下的。盘放的多折腾时间就长。

网友:
这玩意换碟的原理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6张爱情动作片 让你一次看个够

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开车!

网友:
这台车机音质非常不错,我一直在搭配sony音箱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6张爱情动作片 让你一次看个够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开车!

一次只能开一辆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这款车机在论坛可是卖的非常火,我记得还有什么斯巴鲁森林人的车机,还有Jeep指南者车机等等,最流行的 ...

是啊,我也是在论坛里面见了多次对这个机子的评论不错,一直没下手搞一台,终于收到了一台

网友D:
想多了,根本不能播放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根本不能播放视频。

不能播放视频?我还没试过 ,有空试试

网友(2021-06-03):
可以播放DVD audio,不错

网友E:
有密码的也可以解,网上有程序可以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开车!

请解释两个开车分别是什么是意思?

网友:
第一个开车就是真正的开车,第二个是男人都懂的那个意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密码的也可以解,网上有程序可以算的

这密码是要每次开机都要输入还是说只要输入一次就行了

网友:
惦记5个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密码是要每次开机都要输入还是说只要输入一次就行了

断电后需要重输,不断电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