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本田crv 6碟cd 改蓝牙 aux 如何接线

楼主(2021-04-29):
之前有看到拿这个cd 用收音am 改aux 蓝牙的
各位大神 帮帮忙 告诉下这个需要怎么接线

网友:
五菱荣光的搞过一次,只找到收音机输出线路,直接把蓝牙模块左右声道并上去。收音机调到没噪音的频道听

网友A:
应该是整他   这里是音频信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整他   这里是音频信号处理

am的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