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拆一个超乎我想象的电蚊香的加热装置

楼主(2021-04-29):
那不是快到夏天了 前几天有活动撸了俩电蚊香液+加热装置
今天拆开一看超乎我的想象上图给老哥们品鉴一下
一言难尽

网友A:
?????????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那可能是我少见多怪了 第一次拆这个

网友:
我拆过一个,里面加热盘是陶瓷加PTC,这个是塑料的?不过温度不高也无所谓

网友B:
我的这个没电阻…真够简单的

网友:
应该有什么东西呢?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没电阻…真够简单的

电阻在热缩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