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精密平口钳第二弹

楼主(2021-04-29):
第一次做的简化版有点不方便,今天改动了一下,第一个可以看帖子自制平口钳
改动了锁止方案,先用俩螺母代替手柄,等过几天手柄寄来在换上,螺杆与滑动块连接用的胀塞原理,这样做起来简单一点,最大夹持距离由50毫米增大到72.5毫米,夹持零件的那个钳子就是原版,我就是仿的它做的,那个买的时候好像是1000块重新用大水磨磨了一下,比小磨床磨出来好看多了,手机编辑不方便,将就看吧

网友A:
有机床真好,想到的,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B:
有铣床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铣床真好

主要工作还是线切割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床真好,想到的,都可以做出来

也要等到机床有空才行

网友C:
期待量产,求赠送,手轮自己做不行吗?好看的闸阀手柄也不错

网友D:
钳子做的精细漂亮,这丝杠搁上头实在是煞风景。既然有车,旋它一根不锈钢的出来,宝马得配名媛

网友E:
没看懂。不拍反面。说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不拍反面。说个啥。

那不是有个3d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子做的精细漂亮,这丝杠搁上头实在是煞风景。既然有车,旋它一根不锈钢的出来,宝马得配名媛 ...

没料啊,而且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量产,求赠送,手轮自己做不行吗?好看的闸阀手柄也不错

用的公司的设备,没法量产,手轮随便买个将就用。其实淘宝上有差不多的钳子,而且做工好很多,也做了加硬处理,就是150mm长的要130元左右稍贵点

网友:
太厉害了台钳也自制,真是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