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24V开关电源侧面有开关可以调成110/220v输入,请问

楼主(2021-04-29):
这种电源如何通过一个开关,在其他硬件(如变压器绕组)不变的情况下来适应不同的输入电压?

网友A:
就是输入端半波整流还是桥式整流的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输入端半波整流还是桥式整流的切换

你说的整流是变压器前面的整流(50Hz)还是变压器后面的整流(高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整流是变压器前面的整流(50Hz)还是变压器后面的整流(高频)?

交流电输入整流,一个全桥,一个倍压整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