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教:SM3281贴啥颗粒好 能快一点的

楼主(2021-04-29):
3281贴了个9dfk只能开50g:mad:

还能贴啥mlc能快一点能开大容量的?

网友:
我贴了B0KB,开全容,可是读196写30......

网友:
买最大的mlc颗粒啊,,,,,3d ,mlc颗粒开啊

网友:
0dfk,1ddl啥的都行
19nm的东芝都能上,不过开出来容量要小一点
还有就是注意ce别多了
想把容量开大点的话别用东芝的,同容量下他家的闪存用慧荣开出来总比别的几家小点

网友:
3281贴IM的颗粒容量足,L85,L95,L06都可以,速度也不错。128G 4ce L06B写有100多

网友:
我最低开出47G,果断换2246xt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