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RM-MZ1T线控收音机拆解,不开机求指点

楼主(2021-04-29):
sony 线控收音机,外接电源后  屏幕小点滚动,但是收音机开启不了,论坛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接到配套的MD随身听主机呀,带收音机的线控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A:
哪里有车?要搞来研究研究才知道。

楼主:
贴吧某大神的作品。不知道是不是要什么芯片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车?要搞来研究研究才知道。

咸鱼一大把 可惜难得找到驱动这玩意的电池盒  试了短接这几个接口 没反应

网友:
重新买个得了

网友:
闲鱼上有改装电池盒,能直接用线控收音机

网友:
8楼坛友提供了MZ-G750/R700维修手册,高手可以看看如何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786

网友(2023-02-07):
这是随身听的线控。

网友:
买个md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