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懂行的大神帮忙看看,被车轮碾压了,还有维修的价值么?Longines L4.309.4

楼主(2021-04-29):
不小心掉地上,给车轮压过去了
前后镜片都碎了,后框压的有点厉害,有点压住自动陀了,想问下,还有抢救的价值么?

网友:
取决于原价和想修复到什么程度

网友:
花费太多就不修了,只是换玻璃可以修,机芯压坏的这种情况不要修。

网友:
浪琴?不认识,能走换外壳,不能走扔了吧。

楼主:
机芯应该没有坏,只是自动陀被变形的后框轻轻压住了,正面有磨损,反面有更大磨损加变形,不知道变形能修复么?

楼主:
不想花太多钱,修复到能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
呼叫萧错大佬就行,不过可能需要换的件有点多哦

网友:
就看本身价值是否值得修了,表芯应该无大碍

网友:
把针取了,看能走吗,走机芯还好,没大问题
再看自动机构有无问题
给修表的看看吧
外壳肯定要换或者修的了

网友:
找表神看,内部表芯肯定还值点钱

网友:
说不定卖表芯会更有价值

网友:
这都算不了什么的 找高手很容易恢复到全新状态 估计大几百块是要花的

网友:
贵的从来都不是机芯。。。。

网友:
目测这表壳完蛋了,三针也放压变形,秒轴、分轮、时轮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形,如果相对秒轴眼钻也被压裂,可以讲这表作配件了

网友:
自动陀变型,石眼都出来了,上夹板完蛋,齿轮轴也有断的。可以做配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