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SSD原来位置断线,新手求助芯片位置

楼主(2021-04-29):
求助老师们,单片SSD原来位置断线,直接焊到划圈的位置可以吗?需要更改CE跳线不

网友:
如果是CH1通道的位置挂了/可以通过跳线把ID跳到CH1的位置

网友:
看你这焊盘也没掉什么重要的线啊,焊上面肯定是不行的除非你有特殊的开卡工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答复,我看到有的说只是一片闪存焊在哪个位置也能正常开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