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廉价锂电钻增加电量显示功能(不用电脑不用软件纯手工制作电量板)

楼主(2021-04-29):
早先19元撸的,一直憋在角落(主要有用的轮不到用它),由于先前那把电池不够用的拿出来取走电池,发现这个也没有电量显示,有点不爽,于是也给它加了个电量显示,老站曾经改过一把割麦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9172  这回又赶上一把,这就是宿命

这回搞个431简易版本的,并且这回抛弃电脑纯手工制作电量板。

模样又黑又丑都不如它哥哥

贴纸连电量指示的透明窗都没开,压根没打算让你改,还好壳子还是有孔的。

拆开

内部根它哥哥基本一样

剪一张纸放里面

铅笔画几个圈,用来确定指示灯的位置。

0.6mm双面pcb ,由于电路简易我只用了一面。
很薄 剪子可以直接剪裁。

油性记号笔画好线路

三氯化铁溶液,海绵擦拭腐蚀,这样可以控制腐蚀面积 程度 时间 减少细线断线可能。

腐蚀好

刮绿油,如果要镜面效果可以刮好后覆一层高透膜。

好歹刮好后去照紫外线

由于纯手工,没打印阻焊层,需要小刀刮开焊盘。

镀锡

风枪焊好元件

焊好后,没太高要求,所以制作还是相对比较粗糙的。

调试工作良好

粘好泡棉

电量板粘好

调速器拆开

焊好电量板正负极,负极必须拆开内部接线。

没预留指示窗口只能自己开了

揭开贴一层双面胶,柔光作用。

开孔都到来割麦子三个字上了,不太美观。

只得这样

然后贴一层透明胶防止掉色

刻掉多余的

揭去边角

最终是这样,还算凑合。

试下正常

效果尚可

完。

友情推荐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欢迎新游客注册id互动,数码之家新站注册快捷地址https://www.mydigit.cn/member.php?mod=register

网友A:
前排围观球球搞黑乎乎的钻,人肉贴片机好评

球球的可调电源总是贼拉晃眼

基于HM1160的4.2V单串及多串锂电池电量指示板分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522-1-1.html

网友B:
动手能力强,不过我觉得这鸡鸡的价值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球球搞黑乎乎的钻,人肉贴片机好评

球球的可调电源总是贼拉晃眼 ...

嘿嘿老兄来了,这电钻颜色是真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老兄来了,这电钻颜色是真丑

戴上墨镜用就没事了,反正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上墨镜用就没事了,反正也看不出来

戴上墨镜就漆黑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强,不过我觉得这鸡鸡的价值不值得...

谢谢支持~

网友:
高大上的割麦子

网友C:
建议不要用PNG格式图片啊,容量太大了,这帖子打开图片等了好久。

网友:
这也太强了,小白摩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PNG格式图片啊,容量太大了,这帖子打开图片等了好久。

为毛我打开速度很快?

网友D:
老厉害了,当初我想给割麦子画一个393比较器电量板来着,模型都建完了,最后烂尾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PNG格式图片啊,容量太大了,这帖子打开图片等了好久。

你的网速可能较慢,我的很快就加载完了,png上传网站压缩率较低,可以保留更多细节,先测试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厉害了,当初我想给割麦子画一个393比较器电量板来着,模型都建完了,最后烂尾了哈哈哈哈 ...

兄弟来了,为啥烂尾了,做这种简易版本的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E:
楼主忘了贴上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忘了贴上电路图了

很简单的431电量指示,网上一搜一大堆哦~

网友F:
这迷你平口钳好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迷你平口钳好精致

小伟兄弟的杰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上墨镜就漆黑一片了

蓝色硅胶垫做背景不错,比原来那个纯白的背景好看多了,以后球球尽量用硅胶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功夫还不如老老实实改个高性能电池更实在,这虚头巴脑的有毛用

对于有用的人自然有用,对于无用的人自然没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