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昨天刚买的U盘,干废了。

楼主(2021-04-29):
检测到是慧荣SM3280的主控,然后找量产工具想着写个镜像进去。
结果,一点开始就失败,其他那些配置也不知道。然后看到论坛说erse all什么的,点了后再插,直接没法识别了,会卡住,磁盘管理里面能看到盘符,但没有容量。。

楼主:
还有就是检测工具检测的时候,U盘是64G的,但是检测结果显示128

网友A:
主控应该是3281,如果是128G颗粒开64G用,说明颗粒品质堪忧,最好找3281的低格工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应该是3281,如果是128G颗粒开64G用,说明颗粒品质堪忧,最好找3281的低格工具开。 ...

找到一些识别到的,但是格式化失败,是不是需要什么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应该是3281,如果是128G颗粒开64G用,说明颗粒品质堪忧,最好找3281的低格工具开。 ...

提示生产设定初始化失败。。。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
最好拆开看看主控具体型号,包含尾字母,下载相应的软件,打开DBF文件夹看有没有这个主控的文件,如果有就打开文件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F的ID,全都有的话就可以量产,选好F型号和ISP文件什么的,一般都很顺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拆开看看主控具体型号,包含尾字母,下载相应的软件,打开DBF文件夹看有没有这个主控的文件,如果有就 ...

你说的dbf文件就是主控型号里面的是吧,我自己添加了一个。然后现在提示pretest file can't be f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拆开看看主控具体型号,包含尾字母,下载相应的软件,打开DBF文件夹看有没有这个主控的文件,如果有就 ...

能具体说说吗?比如怎么选F型号,ISP文件如何对应的?ISP文件应该是在设置里面可以换,那F的什么在哪里选、

网友C:
至少得上给ID图吧
有时候这东西要手工加ID和手选I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得上给ID图吧
有时候这东西要手工加ID和手选ISP

手工是要飞线吗?这个倒问题不大,关键不知道具体怎么搞。

网友:
干废了 不要 折腾了  继续购买新的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