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推荐一个用7号电池的万用表

楼主(2021-04-29):
手上的万用表都是用9V电池,这个电池用途好像很少,基本都在万用表上。原来看论坛上有小伙伴改成锂电池,但需要加充电电路板,手动能力差,见到电烙铁就腿抖。。
刚才在淘宝上看到胜利仪器新出了一个系列万用表,带NCV断电检测,真有效值检测,关键是用普通7号电池,在也不需要那种方块9V电池了。

网友A:
天宇T21E,两节电池的,不过我还是改成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宇T21E,两节电池的,不过我还是改成锂电池了。

天宇其实是做万用表的老牌子,质量可靠,价格便宜,可惜营销不行。
我们公司用了天宇好多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宇T21E,两节电池的,不过我还是改成锂电池了。

不追究体积很小,5号电更香

网友B:
优利德 UT61E+  171A都是7干电池  众仪ZT-Y,,,,,太多了。用7号有啥优势吗?感觉7号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 UT61E+  171A都是7干电池  众仪ZT-Y,,,,,太多了。用7号有啥优势吗?感觉7号不耐用 ...

七号电池生活中比较常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 UT61E+  171A都是7干电池  众仪ZT-Y,,,,,太多了。用7号有啥优势吗?感觉7号不耐用 ...

7号电池容易减少仪表厚度和重量,更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号电池容易减少仪表厚度和重量,更美观。

这个不一定吧  61E+  171A  可都不小啊  觉得五号更合适吧!至少电量更足

网友:
不要听别人的建议,不管5号7号还是9V电池,适合自己的就好,我就是看别人说什么什么表好,就买回来,可是并不适合自己,卖了好多,赔本啊,现在就用139C和垃圾9205,可是我用的最多的还就是9205,

网友:
ut890可还行!!!!

网友:
ut136b+用五号的 用占位桶 或ut210e七号的贵

网友:
我用的是 天宇T21D  3节7号   电池很耐用

网友:
三节干电池的表,正好改锂电,耐用多了。

网友(2021-07-10):
15B+ 也是2节7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