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闲鱼收的破烂,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有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21-04-29):
闲来无事,逛闲鱼,看到这个东西就收了,没多少钱,说是排线断了,想着能修就修一下
到手了就拆了
屏蔽罩下面遮的太严实了,没有看到什么芯片,屏蔽罩有空再拆。
有没有大神指导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没有排线可以买到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你就买?Pocket PC,以前的老古董了吧,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你就买?Pocket PC,以前的老古董了吧,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反正没几个钱,拆着玩吧,这个具体什么型号呢

网友:
太老的机子了,还有可能是电阻屏的,没有什么维修意义,如果只是收藏的话,那还原就好了。现在随便买个20块的二手机都要比这个机子要好的。我估计这机子是OT 166MHZ之类的机子。现在的电容机,动不动就好几核了。。。

网友:
ppc?我10年前就不玩了

网友:
口袋电脑(个人随身助理)老古董了,不值得玩了

网友:
现在换脸盆的手机 功能都比它强大吧

网友:
我那台838还在收藏着,怀念,扶不上墙

网友B:
排线坏了,上飞线大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坏了,上飞线大法啊

看了看排线有点难度

网友:
老古董了,零件买不到

网友:
十几年前的智能机

网友C:
留着纪念吧,没有修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着纪念吧,没有修的价值

本来就是买了拆着玩的

网友:
还收藏着一部三星I900的机友路过

网友:
当年的智能机,淘汰的真快

网友:
办事效率太低了,又卡又慢,老老实实用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