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 CE问题

楼主(2021-04-29):
4贴,去掉了CE跳线,海力士的颗粒,主控面双贴的话可以顺利开卡,背面再贴的话,CH0的后面4个CE认不出造成无法开卡,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不是跳线问题/大概率有个颗粒挂了

楼主:
ch0这里,估计和跳线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
楼上2位想啥呢?这是单颗4ce的颗粒,4贴一共16个ce是正常的。

楼主目前现在的ce布局,明显是ce跳线问题。

跳线给你指出来了,跳奇数跳线就可以。

楼主:
我把背面的两个颗粒拆掉之后,ce跳线跳偶数,可以正常开卡,然后把主控面的两个颗粒拆掉,原来背面的两个颗粒焊在主控面,查看ce是对的,但是怎么开卡就出来这个错误,是颗粒坏掉了吗,还是其他的问题?

背面颗粒替换过来时候,先替换到2的位置,试着开卡,正常,然后又替换了1的位置,开卡就出现上面的错误了。

楼主: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是不是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