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净水器水泵并拆解坏泵泵头

楼主(2021-04-29):
这突然发现净使用了七年半水器有漏水现象,刚开始以为泵下面的接头漏水,更换后发现漏水依旧,仔细检查,从泵头上下缝隙漏出(电机轴承和泵头轴承之间,缝隙就是留给万一膜片破裂时漏水的,避免损坏电机),猜测膜片损坏,因最近较忙,也没功夫拆开看是否换膜片修复。直接下单购买新的。还是买原有品牌邓元,和老板看了旧泵型号后,确认了新泵型号,下单付款59大洋,到货后放了两天,一个三千万标(公司的)中标归来后,更换并拆机。

这是新的邓元泵,50G。本来说净水器再用两年,新房好了后直接更换大水量的,结果水泵这时候坏了,不过想想七年半,也差不多了。

拆下老泵

老泵型号参数

老泵泵头外观

侧面的漏水孔,防止烧坏电机的

拆开泵头,看到膜片

电机轴承明显见水了,锈迹斑斑
泵轴承还没有锈迹

拆下膜片,拿下泵头

膜片仔细检查,果然有缝隙了。这个膜片一套二十多,想想59买一套泵也不亏,回头看看哪里有没有废旧利用的,弄来修复,可以干其他事。
话说这邓元泵确实算比较耐用了。
净水器已正常制水,打完收工。

网友:
我看到了中标

网友:
为啥这么多字只看见3000万和新房

网友A:
楼上几个歪楼了
中标3KW
LZ奖金能有个几W已经要笑不动了

邓元一类50或75G泵就行
隔膜片10-20元,不是特别划算(不是400G的泵,泵还100+/个还有得比)
另外轴承锈了还得换,没换好也GG

看到诺华清源的小T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个歪楼了
中标3KW
LZ奖金能有个几W已经要笑不动了

这个轴承还好,只是周边有锈迹,中心有黄油,很顺滑,在多多上找到了个单膜片八块多包邮的,买了个回头修复下,看这泵可以用来干啥,比如布个自动浇花的给水管路啥的。

网友:
电机也打开清理一下碳刷粉

网友B:
如果还可以往外泵水,建议改造个洗车机,那东西对压力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可以往外泵水,建议改造个洗车机,那东西对压力要求不高

这个办法好,我膜片已经买了,可以修复,回头再买个喷头,还有12转24v升压电源。

网友C:
直接换个7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75的

怕电源带不动,毕竟电流要大一些,

网友(2022-12-06):
电流带不动呀 升压模块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