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支撑10秒带载几十瓦,啥电容/电池当应急用性价比高?

楼主(2021-04-29):
给12v监控录像机供电用,一年可能就用到几次。需要低自放电,最好是不充电放几个月也能电压变化小的。差价不太多的情况下安全性优先,蓄电池  or  镍氢    or      铁锂      or    超级电容   or  其它我不知道的 ?

网友:
铁锂的4串电池。。。

网友A:
为什么几个月不充电?

网友B:
没有比铁锂更垃圾的电池,不要上这个当。

网友C:
太阳能,温差电池,土豆番茄,手摇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温差电池,土豆番茄,手摇发电

当应急后背用要储能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比铁锂更垃圾的电池,不要上这个当。

说出你的故事

楼主:
请问如果用电容的话该选择多大容量哇?

网友:
4颗垃圾32650,成本20块,螺丝头拧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温差电池,土豆番茄,手摇发电

还有溶液伏打电池 热电偶

网友:
随便3粒18650就能应付。

网友:
买个10串的电池盒,然后装10节三洋艾乐普,少说10年压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几个月不充电?

备用电池。平时有市电

网友D:
这个有点奇怪。如果平时不充电,是不是电池并不在线?那几十秒难道停电时再换上去不成?
平时12v浮充,貌似铁锂或三元锂都可以,UPS在线式模式,有市电时12v给设备供电并提供电池的浮充电流,停电时无缝切换到电池。
一到两安的工作电流随便都能提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奇怪。如果平时不充电,是不是电池并不在线?那几十秒难道停电时再换上去不成?
平时12v浮充,貌似 ...

有个ups模块,切换到电池有几秒延迟。我打算设计成双电池,先切到题目中询问的合适小容量电池,电量耗完切去另外一块电池。改动原模块有点麻烦就这么设计了,不考虑充电是因为一年很少碰到停电。类似ups还考虑充电的话会多耗电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奇怪。如果平时不充电,是不是电池并不在线?那几十秒难道停电时再换上去不成?
平时12v浮充,貌似 ...

就是我现在有个交直流混合输入模块。市电切换成直流端电池供电有几秒中断,我设计成双电池。您觉得这个方案咋样,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D:
UPS还有几秒延迟啊,还真涨见识了。
现在不确定你的几秒延时是直接检测到交流电压为0还是直流电压降到某个值,如果是交流电压为0那么你就拿三节32650的铁锂串联(当然18650三元锂也可以),也不要保护,每节并联一个1k电阻当作定压充电电压均衡,把这个12v电池连接到交流电源的12v输出端,当作输出电容即可。如果是检测直流电压降到某个值,这个方案无效,仅仅会增加延时时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S还有几秒延迟啊,还真涨见识了。
现在不确定你的几秒延时是直接检测到交流电压为0还是直流电压降到某个 ...

卖家说卖配件,不太懂。标题是写的ups,实际上是不是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S还有几秒延迟啊,还真涨见识了。
现在不确定你的几秒延时是直接检测到交流电压为0还是直流电压降到某个 ...

那个模块是220v和48v输入,2路输出选一个。220v优先,切换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咋跟你描述,就是我接灯泡测试,220v断电后灯不会立刻熄灭。大概这就是切换到48v会有中断的原因了

网友:
你实际生产环境测试下掉电试试。如果录像机或其它设备不重启,就摄像头断会电基本不要管它。
说不定你测试的时候都不掉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