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RU 1001C旧锂电钻改造手持电磨机

楼主(2021-04-29):
废品站淘得12V旧电钻一把,一直心心念念想有一把电磨机,嫌电钻转速不够,又不想再花钱,平时用得也不多,于是打算用电钻改造。改造完毕,完全利用原锂电钻调速功能,比原来电钻的转速提高了很多,打磨锯条火花四溅,效率很高。电磨同心度也不错。

网友:
还能这么玩???

网友A:
这样玩这电机玩不不了几次的,电机前面换成防尘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玩这电机玩不不了几次的,电机前面换成防尘轴承吧

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只是解决了自己有与无的问题,后期自己在前面做个防尘板,难度不大。

网友:
又有了一个折腾的思路,和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只是解决了自己有与无的问题,后期自己在前面做个防尘板,难度不大。 ...

我也做了个类似的,给你参考一下,防尘板的安装位置是利用了档位弹片的那一圈凹槽

网友:
电机轴承不能受力的吧?

网友:
高手去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个类似的,给你参考一下,防尘板的安装位置是利用了档位弹片的那一圈凹槽
...

嗯,多谢,和我想的位置一样,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个类似的,给你参考一下,防尘板的安装位置是利用了档位弹片的那一圈凹槽
...

再请教一下,为何改装完以后,电钻的急刹功能没有了?就是一松手止转急停的功能。

网友:
电机轴这么细和夹头能配得上??

网友C:
12电钻转速还不够高?至少1000多转, 穷折腾,改了的电钻反而受不了太大的力还进灰,一把电钻废了!还打磨?只能做些抛光这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电钻转速还不够高?至少1000多转, 穷折腾,改了的电钻反而受不了太大的力还进灰,一把电钻废了!还打磨 ...

1000转做电磨还差远了,没六七千转都不好用,况且楼主这电钻才5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0转做电磨还差远了,没六七千转都不好用,况且楼主这电钻才500转。 ...

改传动齿轮箱

网友:
转速不够高。

楼主(2021-05-29):
去掉齿轮箱了,转速足够了。

楼主:
去掉齿轮箱,电机轴直连夹头,转速没问题,已经不是铭牌上的1000多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