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个15W的无线充电贴片,有接单的高手吗?》

楼主(2021-04-29):
如题所示~~~!!!

网友:
我来。补丁

楼主:
?朋友 你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 你做啊?

直接说需求

楼主:
15-20W的无线充电贴片 C口母座的 不挡充电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20W的无线充电贴片 C口母座的 不挡充电口

电路图,尺寸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尺寸有没有

囧,朋友,我那有那些你能找找不!

网友B(2021-06-02):
你这个有点难度。
15W算充电贴算是快充了,协议与普通5V1A协议不一样。否则你即使用了15W的充电皮,也到不了15W.
国产的华为系列搭接一般快充皮一般也只能5V1A.  华为,小米之类的快充好像都是修改后的私有协议。
另外无线充发射板也需要考虑C口,以搭配快充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点难度。
15W算充电贴算是快充了,协议与普通5V1A协议不一样。否则你即使用了15W的充电皮,也到不 ...

囧,最低只能到10W?

网友C:
7哈YDMlXguwl83, https://m.tb.cn/h.4GmNMLz?sm=1cfc70  手机无线充电贴片改装接收器15w快充无线充电器适用vivo华为p40小米11背贴苹果12万能充电器通用

复制淘宝黏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囧,最低只能到10W?

一般公有协议部分只能输入5V2A,输出5V1A.
或者使用类似诱骗器的方式,在负载端增加快充协议,这样可以出9V/1.7A.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哈YDMlXguwl83, https://m.tb.cn/h.4GmNMLz?sm=1cfc70  手机无线充电贴片改装接收器15w快充无线充电器适 ...

你这贴片 就有15W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贴片 就有15W输出?

他说有,你可以淘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有,你可以淘宝看看

看后贴片是10W的 15W指的无线充电板

网友(2022-05-23):
你可以淘宝看看

网友:
我有,PCB文件和原理图都有,你可以拿着去生产

网友:
不过15W的要用22W的快充PD头才行,10W的就用普通的快充头就行

网友(2022-08-13):
你这个有点难度。
15W算充电贴算是快充了,协议与普通5V1A协议不一样。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