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这个SM3267L-AB的板子,玩过的朋友能否指点下

楼主(2021-04-30):
如图,收了几个3267AB的板子,图上有SB1 SB2 R1 2 3 4 5 6 8 9。
我现在贴了一个16G 的单CE颗粒,开出来了但是在2.0下面正常,在3.0下面不认,就是在3.0下插上有声音,但是灯很微弱的闪几下。
如果按3267AE就是把SB8取掉,可这个没有。
试着逐个把每个跳线取下,结果都是一样?大神们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004&extra=page%3D3

感谢感谢,刚才试了下改了参数,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板看起来还不错哦,还有独立供电

网友B:
玩过,折腾许久许久后妥协了,最终阉割了3.0的两个电容后当2.0U盘在用

网友C:
检查下u口3.0引脚后面的俩耦合电容,看看容量差的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过,折腾许久许久后妥协了,最终阉割了3.0的两个电容后当2.0U盘在用

这个新版本的好像没有跳电压设计了吧,简化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u口3.0引脚后面的俩耦合电容,看看容量差的大不大

好的我去试试,感谢指导!

网友:
这板子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继续等啊等,有没大神指点下,其实3267玩起来挺省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