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采用降频实现所谓的流畅并不科学

楼主(2021-04-30):
安卓采用降频实现所谓的流畅并不科学

网友A:
降频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降低功耗,防止cpu过热死机或者重启,这样来保障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并无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频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降低功耗,防止cpu过热死机或者重启,这样来保障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并无不妥
...

楼主说的是流畅,你说的是稳定,这是偷换概念了

网友:
我还是头次听说降频来实现流畅的,安卓貌似只有一个降分辨率能流畅点,其他无非就是优化的事了

网友:
降频是节能,优化续航而已。

再来降频就是功耗墙和发热墙的问题,在温度和流畅之间找平衡点而已。

网友:
降频实现什么流畅?原文在哪里?

网友:
正常来说,按照现在中端的u都不会出现不流畅,估计还会卡顿是系统“优化”过度造成,或者同时作死打开过多程序造成rom存储读写接不上,所以我现在反而对rom的芯片的读写很重视,也最怕手机的快乐模式过了以后的真实速度降得可怕。特别是玩游戏连续快速读写场景(长时间反复刷副本)就会出现这种降速卡手机的情况。

网友:
蕊片降频都知道是为了避免过热,副作用是运算速度直线下,系统整体反而变慢。
操作系统怎么降频?又实现的是什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