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怀孕的摩托车LED转向灯,烧得有点惨!

楼主(2021-04-30):
一个怀孕的摩托车LED转向灯,外边塑料变形成这样,里面估计烧掉了

亚克力的透镜已经鼓成这样,居然都没爆开

黑色外壳也热变形了

子弹插头

拆开是这样

透镜基本都熔了,黑色部分应该是焊线位置的固定胶

灯板是铝基板,19估计是19年

灯板全貌
3灯珠是串联的,再和270Ω电阻并联

看到回复中坛友有疑问,有必要把这灯板电路跑一下
铜箔走线和电路如下,
PS:并联的270Ω电阻作用疑惑(感谢26楼的坛友_platinum指正,2700应该是270Ω)

看灯珠,内部已经分层了

这颗稍微好点,但测试也已经挂了

全家福

看电路,应该是升压恒流驱动的,所以很奇怪,按理说驱动器异常也不会烧灯呢
除非直接接了12V

PS:今天是国际不打小孩日,要不要打一顿庆祝一下

网友:
转向灯每次只亮几秒钟,都能烧成这样??

网友A:
有必要打一顿庆祝

网友B:
哪里有升压,本来就是接12V吧,根本就没有恒流控制吧

网友:
烧的都快开花了,含苞待放元首很调皮啊,打孩子庆祝不打孩子节

网友:
PS:今天是国际不打小孩日,要不要打一顿庆祝一下
正喝水看到你ps一笑呛了我一下

网友:
这个弯真大,大到转向灯都烧了。

网友:
摩托车电瓶是12V吧,三串LED加27欧,估计是直接接12V的吧,不知道楼主看到的升压恒流驱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尽做坑害国人的垃圾货,真不明白地方质监质监等有关部门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做坑害国人的垃圾货,真不明白地方质监质监等有关部门是干什么的。

开国产车,加国产油,排放不合格不给上路...

网友:
这是短路引起的吗?

网友:
电流太大了,买回来把电阻换大点,寿命应该会长一些。

3串额定电压9·10V左右,摩托车发动后要充电,发电机应该是14V左右。

4~5/27=150~180mA电流。调小到100以内,应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打一顿庆祝

只打孩子,千万别告诉自己老爸老妈,免得也被庆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升压,本来就是接12V吧,根本就没有恒流控制吧

看来有必要把电路分析一下

如果不采用恒流驱动,按这电路,直接接12V电瓶一定会烧掉

网友:
烧的温度很高,是不是该去做个核酸

网友:
散热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做坑害国人的垃圾货,真不明白地方质监质监等有关部门是干什么的。

他们懂个屁!

网友:
电阻肯定不是并联,应该是串在灯电路中的。

网友:
黄光额定电压2.2-2.4v,三串7.2v,限流电阻应该取50-100欧,27欧发热太大了,电阻发热比LED功率都高

网友:
我电动车用的老式灯泡,好多年了 一直坚挺,所以有时候有些地方LED并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