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小白请问ROM在哪,还有用什么开卡软件

楼主(2021-04-30):
小白请问ROM在哪,还有用什么开卡软件

网友A:
rom在那块最小的四方芯片内。两块大的是数据存储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在那块最小的四方芯片内。两块大的是数据存储区域

那我是不是就 搞不了啦

网友:
ROM短接点吧/尾巴那里的R3X空电阻位试试/没有就是那排铜点2个一组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