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司捡了一个搜电充电宝SD-C-299,拆解求助

楼主(2021-04-30):
公司里面捡了一个没人要的搜电充电宝,没有充电接口,拆开后是否能改成自用的?

搜电型号SD-C-299

网友:
这个东东还是第一次见,谢谢!

网友:
仔细看看,应该有个MOS管控制充电功能输出的,找到它,给它走个“私货”让它工作即可,记得我之前也见到过一个,就这么干的。

楼主:
有具体的操作方式吗?

网友:
共享的??不小心买了还不能用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有破解方法教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