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室外监控电源二

楼主(2021-04-30):
室外监控电源二外观。个头比较大

标签标12V  2A

拆,看看这外壳和内脏这比例看来这外壳就是用来唬人的哈

电路板正面,电路板做工一般不过该有的都有了

背面无元件

高压部分

控制部分

变压器,因外壳大为了避免电路板晃动贴了一块大海绵

抵押部分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十年前帮老妈换楼宇对讲系统就用这款色的电源,至今还在服役中,感觉还行。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做工还是可以了

网友:
山寨味道还是比较浓的

网友:
室外电源,防水要做好。

网友:
为什么用8050难道有转灯电路?

网友:
拍照细节很到位,兄弟

网友:
小区改造留了好几个

网友:
密封得过关,要不那个海绵吸潮弄得电源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还可以。。。。

网友:
我也有两个,用几年了,感觉还行

网友:
我的也有几个是用这种用了六年了,其它的电源已经换了两次了,这种可能空间大散热好吧。

网友:
在垃圾堆里捡过这种电源,白色但壳子,差不多也是这种模式,12v/2a,不过多一个275v的X电容。

网友:
  六年前给客户安徽的这种电源至今几乎无一损坏、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国内室外摄像头大多都是这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