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杯漏气不保温了。能修吗?

楼主(2021-04-30):
别的不说了,一只虎牌保温杯,到台湾旅游的时候买的。最近不知怎么搞的,漏气不保温了。这里能人,大神很多能修吗?

网友:
抽真空,焊上,估计没办法。

网友:
仔细回忆,不锈钢保温杯摔过没,一般都是漏气了!

网友:
国产哈尔斯和希乐都漏过,希乐还是保温壶,买了之后用过一次试了保温效果,就搁置了。放了半年,再用的时候一点也不保温了。无摔无碰。保温杯全凭运气了。

网友:
没有火补避孕套的手艺估计是修不上

网友:
讲过玻璃材质的容器抽真空然后烧熔封口.
不锈钢材质的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完全真空是不可能的,出厂的也不可能达到,如果能找到漏气的地方补上,也能达到一定的保温作用。自己在香港买的虎牌保温杯十多年了,保温正常。

网友:
个人想法,先找出漏气口,扩大,再高温,多少度,不清楚,至少也应当500度以上吧,再用银焊补漏。

网友:
不能。但这个杯子这么贵,我的都是上面的开关部分塑料老化碎裂坏掉的,用洗碗机的热水洗,一年的寿命而已。上面的盖子可以做配件。

楼主:
我找了好久,放在热水里找气泡点等,都没有找到漏洞。但抽真空的封头找到了,是用一种类似于玻璃一样胶水封装的。看来也只能扔掉了。

网友:
天马上热了,不需要那么热了。 我也有同款 梦重力 摔了好多次,好像没坏,就塑料摔掉一点
底下坑坑洼洼了 掉了油漆,还是保温的。

网友:
如果是内层漏了就不要用了,夹层里的水倒不干净,会很脏的,不能用了!外层漏的话还可以当普通杯子用!

网友:
美女漏气了能修吗?

网友A:
我一同事闲烫,还特意打了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同事闲烫,还特意打了个孔

哈!哈!!哈!大笑

网友(2021-08-31):
我怎么看着楼主这个是假的,,你上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同事闲烫,还特意打了个孔

不保温的多的是,还打孔

网友:
当成普通的杯子用算了

网友:
       漏气一般都是抽真空的封头那儿漏的,个人弄焊个毛细管抽真空太麻烦,倒是可以杯子刚买回来给那儿用胶加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