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救:方正笔记本背光闪一下不开机

楼主(2021-04-30):
咸鱼收了个笔记本,本来是准备挂机用的,用了2天就不能开机了,平均一天也就开机一个多小时,现在是这样:

按下电源键电源灯亮,背光闪一下不开机,手电筒照屏幕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长按电源键可以关机;拆掉硬盘后现象一样,短按电源键可以关机;替换电源现象一样,内存擦一擦现象一样,求大神解答,是不是显卡还是什么桥虚焊,风枪吹一吹能不能好

型号是方正R211,CPU:T2050;内存:1G DDR2*2;硬盘:32G山寨固态;显卡和芯片组都是ATI(很诡异,头一次见牙膏厂CPU配ATI芯片组)

网友:
这本子挂机也太费电了吧。看症状要么电源问题,要么哪里虚焊,这本子都是大芯片,靠小风枪吹不好的,再买一个吧,这本子性能也就上网本性能而已,搞个Z8300的二手平板不更好

网友:
试一下拔掉电池,用电源适配器看能不能启动,如何再插回电池充电

网友A:
感觉主板问题,显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主板问题,显卡芯片

插硬盘开机有读盘声,风枪吹了一会显卡不管用

网友:
应该是CPU接触不良,CPU拆下来重新装试试

网友:
另外,看硬盘读写指示灯有没有闪,有闪,那就CPU没问题,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1、外接显示器需要进入主屏幕设置才能显示
2、拆了硬盘没有变化,那十有八九是主板

网友:
可以换一个纽扣电池试试看,有些纽扣电池不行了,也不亮屏。

网友(2024-01-31):
拆下内存CPU什么的在别的机子上试试,排查法了。

网友(2024-03-02):
显示器接口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拔掉内存,听一下主板是否报警,如果主板报警,说明电源、主板、cpu都是好的,问题在内存或内存插槽,如果不报警,大概率是主板或电源挂了,当然,也可能是CPU挂了或虚焊,然后逐项检查

网友:
咸鱼收了个笔记本

网友:
背光灯管坏了吧

网友:
过来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