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意入手一个锂电扳手,威克士279跟大有5733PLUS用过大佬请教下

楼主(2021-04-30):
请问这2个机器对比如何?好像都是无感电机
看数据大有是350NM,威克士360NM
威克士带反转自停
干活用得少,比较综合,偶尔自己捣鼓一下车,做电柜的时候用用
350nm会不会太大了?
差不多同价位下有其他推荐的吗?
意外还看到一个卡胜KU270配置好像也还可以,对比这两个如何?

网友A:
我也纠结过,但最后买了威克士279,因为我家一堆威克士工具和电池,不想换品牌了,麻烦
我买来主要用于,定期检查轮胎螺丝松紧度,偶尔组装个柜子之类的,大部分时间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纠结过,但最后买了威克士279,因为我家一堆威克士工具和电池,不想换品牌了,麻烦
我买来主要用于,定 ...

检查论坛螺丝难道不是应该用扭力扳手吗

网友:
威克士之前标300nm后来把数据改了………别管实际性能怎么样,只要数据比你强就行了

网友B:
论坛有人推荐的那个30多块的电扳手试试?

不过真干活地话电池肯定要换

楼主:
已经入手了5733PLUS了,机器+单电4.0中国芯配标准充,403到手,有个问题就是,这机器是正转才能调档的吗?我试了下切换到反转下是不能调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人推荐的那个30多块的电扳手试试?

不过真干活地话电池肯定要换 ...

雷力迅吗?那玩意机器应该可以,电芯肯定不行,怕是拧不动几十个就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入手了5733PLUS了,机器+单电4.0中国芯配标准充,403到手,有个问题就是,这机器是正转才能调档的吗? ...

你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吧,我买裸机还26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吧,我买裸机还260呢

pdd上忽然给了满300-50的券,索性就下单了

网友D:
200块钱可以买到600NM的电扳手裸机了 大有和威克士不用看了
直接可以拆小车 货车 轮胎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块钱可以买到600NM的电扳手裸机了 大有和威克士不用看了
直接可以拆小车 货车 轮胎螺丝  ...

说是这么说,主要还是电芯的问题,200包电芯的可想而知,用用还行,实际干活就耐不住了,不是汽修用不到600Nm,350Nm的机器拆轿车肯定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块钱可以买到600NM的电扳手裸机了 大有和威克士不用看了
直接可以拆小车 货车 轮胎螺丝  ...

哪款600NM的电扳手能200块钱买到?

网友E:
威克士WU279用的是无感无刷,大有5733 plus用的是有感无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威克士WU279用的是无感无刷,大有5733 plus用的是有感无刷。

有啥区别吗,有啥实际用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啥区别吗,有啥实际用处

有感无刷可以做到更低的启动转速,更好的转速控制,更大的低速扭矩。但是这一点在5733 plus身上并没有体现出来,5733 plus的启动转速不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款600NM的电扳手能200块钱买到?

1688的公模工具 便宜又耐用  真正干活的人没人买威克士的 威克士是属于玩具级别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块钱可以买到600NM的电扳手裸机了 大有和威克士不用看了
直接可以拆小车 货车 轮胎螺丝  ...

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88的公模工具 便宜又耐用  真正干活的人没人买威克士的 威克士是属于玩具级别的那种
...

100多的牧田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感无刷可以做到更低的启动转速,更好的转速控制,更大的低速扭矩。但是这一点在5733 plus身上并没有体 ...

更大的低速扭矩有可能,威克士的wu186和wu132我都有,他们都是无感无刷我感觉转速控制做的都很不错,可以非常低的启动速度,变速线性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88的公模工具 便宜又耐用  真正干活的人没人买威克士的 威克士是属于玩具级别的那种
...

这便宜?牧田款那个100多一点,日本人还评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