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防火墙强劲的路由系统-pfSense,有人玩过吗?

楼主(2021-04-30):
搞了个工作室,接点私货,也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工作室里电脑3台,群晖一台,监控一套。最近发现网络经常卡顿,登录openwrt发现各种外来攻击,ARP攻击、、、、
本想弄个硬件防火墙,一查价格还挺贵,不少都是好几千,还不知道效果如何。
百度了下,发现了一个自带强劲防火墙功能的路由系统(pfSense),还是开源软件,不知道有人玩过没有?

网友A:
好的硬件防火墙也是x86的,自己会搞的话用linux就能搭出来。既然有开源的就试试呗,效果不好再换专业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硬件防火墙也是x86的,自己会搞的话用linux就能搭出来。既然有开源的就试试呗,效果不好再换专业的嘛 ...

准备这个假期试试,看论坛有没有兄弟玩过,有没有坑

网友B:
才三台电脑就这么多问题???

网友:
路由这东西,不管是哪种,原理都差不多。只有会用、不会用两种情况。

网友C:
这几年不用了,以前有用过,如果用pf的话建议用momowall,基本上相同,但易用性更高啊~
如果想更简单点功能强大点的可以试试用route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三台电脑就这么多问题???

目前就3台,工作室刚开始弄,主要是数据非常重要,之前给很多公司做过方案和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年不用了,以前有用过,如果用pf的话建议用momowall,基本上相同,但易用性更高啊~
如果想更简单点功能 ...

谢谢,之前用comodo,但电脑用渲染的时候会卡,我试试momowal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几年不用了,以前有用过,如果用pf的话建议用momowall,基本上相同,但易用性更高啊~
如果想更简单点功能 ...

m0n0wall中国站关了很久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0n0wall中国站关了很久很久了。。

好像是啊,看来要用monowall只能用pfs了,它们基本上一样的啊
不过monowall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我个人建议用ROS,功能更加专业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