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丝专业名称

楼主(2021-04-30):
TP-Link 的防拆螺丝,一时居然没找到相应螺丝刀。

中间实体正方形,四边梅花状,应该是用中间带孔的螺丝刀吧,没有找到四边的啊。

请教,正式工业名称是什么啊?

22楼说的有点类似,不过我当中方的实体,不知道各位大侠图片能看清楚否?

补充内容 (2021-5-11 10:39):
谢谢各位兄弟姐妹的出谋划策,可惜一个都不行,我不服,一定要搞清楚完全适合这个螺丝的螺丝刀。又买了112合一的螺丝,一个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21-5-11 10:45):
44楼更新,买了112合一的,依然没有一个合适,难不成真的要土办法,或破坏性拆吗?我不服。

网友:
好像是没见过这种螺丝刀

网友:
难道不是十字?十字不行就用一字磨一下

网友:
方形直流四个角的异性螺丝刀

网友:
内十字螺丝

网友A:
U型叉型螺丝刀能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型叉型螺丝刀能拆吗?

能拆就不会来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电钻拆解型螺丝。一次性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拆就不会来请教各位大侠了。

U形的应该可以用的啊,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这种U型螺丝刀  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
找个小一字撬下或者敲平点试试,或者找吧垃圾十字头退火磨平一点钻孔再燃气灶上烧红扔水里淬火试试。
都是些土办法,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附图一张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螺丝

网友C:
应该是用米字型批头

网友:
十字长螺栓当螺丝刀用

网友:
或者你拿一把大小合适的十字螺丝刀,把尖头磨平一下试试能不能拆下来

网友:
小一字中间锉个口,完美解决。拆后换普通版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图一张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螺丝

谢谢热心啊,要是这三种任何一种倒容易了,这种螺丝刀上这个论坛的都有的吧。

中间是正方形的实体,方的,然后外围是梅花的,怕搞花螺丝,搞坏外壳。

求救。

网友:
十字螺丝刀把尖头磨成一个凹弧,当大小适当就应该能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米字型批头

螺丝中心是正方形实体,这些批头您想想,头部中心一进螺丝就顶在了正方形上,怎么可能拧得动螺丝?

网友:
是这种吗?叫反十字改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