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U0027鼠标左键连击问题,喷点神油就修好了。

楼主(2021-04-30):
最近鼠标 总是在选择文字内容的时候 不断变化,

我估计是 左键接触不好了,连击了,

于是换了一个鼠标,换了个鼠标又用不习惯,

只有将旧鼠标拿出来修修了,

之前也有过拆机的,用了2,3年了用习惯了。

罗技的MU0027

微动开关,不是什么大牌子。罗技低端鼠标,好点的就是
光栅 滚轮。

用神油先试试,不行只有换微动了。

拿点纸巾 ,免得神油 喷的到处都是。

右边的也顺便喷下。

按键壳子 和 微动 也看不出又磨损。

确实耐艹,喷了神油没有连击了,

应该就是微动 触点氧化了。

网友:
神油当真是靠得住了

网友:
真巧,中午刚刚用神油修复了双飞燕的双击问题

网友:
光栈好评,一直想买,就是贵...

网友:
神油真的很神,谢谢分享!

网友:
神油搞不定就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
光喷还不行,你得拆开来,砂纸打磨打磨,才好用,弹片弧度再修复下。

网友A:
神油也用不多久的

网友(2021-08-10):
这个法子,是个好大法,不用分解不用拆换,值得一试,死马当活马医,大不了换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油也用不多久的

油得用对。专业的电子触点清洁剂或WD40,里面有活化触点的化学成分,喷了可以比新的用的时间更久。但并不是什么油都有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