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淘宝工厂撸的一元灯泡要当心,也许就撸个BOOM 回来了

楼主(2021-04-30):
为了消灭小红包,撸了点一元 灯泡。
红包页面上飞利浦,FSL,欧普,雷士 1.9元之流的都没有,只有这些淘工厂的。

岁艺 ,尔派 之类的。

先拆 尔派的。

MB10 驱动?
其实就是个整流,

和乌丝的直驱可以媲美了。

频闪无所谓了,钨丝的闪了几百年也不挺好的。

坑货看看个LN的输入线,裸线直接贴到 铝基板上了。

铝基板。

坑货看看个LN的输入线,裸线直接贴到 铝基板上了。

要是直接通电那不BOOM 了。

改造下,拉扯一下,这线头留的太长了。

线皮也不是耐高温硅胶的,
如果铝基板发热温度过高 将 线皮烫破,

一样有BOOM 的危险啊。

接着拆下岁艺的

这个强些了,线头没有留那么长,

一样的MB10整流。

觉得都不值得改造,

这线皮应该可以耐100度吧,这灯长时间亮着铝基板会到100度吗?

网友:
性价比不高啊,不过如果只是临时用用应该还可以的啊

网友:
还是那种阻融电路板分离的稍微安全些

网友:
小红包还是买点元件什么的吧,这球泡又占地方质量又不好,用起来也是提心吊胆的。

网友:
铝基板都属良心货,还有用纤维板的呢。

网友:
有电容的才会boom:shocked::shocked:,,这类的最多就是烧黑,或短路跳总闸

网友:
直接整流后串电阻 ? 连电容都不用?
电阻上耗的电比LED都多了吧?

网友:
还是那种铝半球散热的灯泡好!看着就踏实。这种塑料的实在是闷烧!、

网友:
看运气最快按上开一下就没了.....................

网友:
我也消耗了红包,刚好买了一个这东西,拆开后,我也不够胆用,这个可以改成5v货12v的吗?

网友:
我最近改撸1瓦灯珠了,攒了一大把

网友:
撸尔派的时候问客服特价灯泡有没有频闪,客服说没有。收到摄像头看闪的一塌糊涂,客服居然说手机离远点看就不闪了。

网友:
我上次拆灯珠的真带恒流ic

网友:
频闪,功率虚标,大约3瓦。

网友:
频闪,有恒流芯片,没有电容,实际功率约4.5瓦

网友:
这几个没有频闪,灯泡不在手边,就不拍照了。
飞碟灯实测12瓦;玉米灯约5瓦;大图这款暖光,标六瓦,实测5瓦。

网友A:
有啥好撸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好撸的,分享一下

欧普、小器鬼、开尔、美菱,讴来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好撸的,分享一下

我用红包买了不少灯泡,有虚标严重的,也有不严重,还有不虚标的,也有一些没有频闪的。

网友:
同楼上问题,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