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来无事拆个科沃斯扫地机器人电池 更换三星INR18650-20RM电芯

楼主(2021-04-30):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型号应该是CEN540 买来就发现总是来回叫提示充满,过一会又提示没充满,拆开一测发现有两节电池4.2V有两节才3.7V,质量很差,均衡性很差,索性更换手头闲置的三星18650 20R 这下估计要再战两三年。配个小米遥控器 ,每天上班遥控开机自动扫地,很不错

网友A:
二手买了一台石头小米扫地机器人,米家设定两三天扫一次,半个月也灰尘一片,但是好在房间不大,所以应该也能用个十年八年

网友B:
这个怎么配小米遥控器 ???有个CEN631扫地机,能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手买了一台石头小米扫地机器人,米家设定两三天扫一次,半个月也灰尘一片,但是好在房间不大,所以 ...

好用吗?我这一直在犹豫买那个性价比高些!

网友:
科沃斯镍氢的好些,用了5年拆开电池一致性很好,0.01v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手买了一台石头小米扫地机器人,米家设定两三天扫一次,半个月也灰尘一片,但是好在房间不大,所以 ...

什么型号,价位的,准备入手一个,求推介

网友:
能配网的话可以用小爱、小度来语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配小米遥控器 ???有个CEN631扫地机,能配吗

可以的 我是配小米万能遥控器 米家设置任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吗?我这一直在犹豫买那个性价比高些!

买个便宜的就行  添加自动任务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