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主控开卡,小白第一次尝试,Reset Fail错误求指教

楼主(2021-04-30):
这是板子的样子,CE和土狗跳线都没错,下面这一张是勾上自动测试后再次开出现了这种问题了,

这是开出来的CE图,后面咋弄啊,电脑里面也没显示有硬盘啊

把自动勾上就能够开出来,但是开出来也就只能这样了,不知道下一步具体咋整,

下图这是后面我没有勾选自动测试选项开出来的,出现了复位装置错误,这是什么情况啊,

到这一步就不知道咋整了,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
这是刚刚换了我的3.0的移动硬盘壳来开,又开出来了,但是现在这样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
插拔一下,然后格式化

网友A:
这不是已经开好了吗?插上电脑,磁盘管理里初始化,分区格式化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B:
你这不是已经开卡PASS了么/关掉工具重新拔插一遍不就行了啊
1还有就是开卡的时候你短接拿掉了没有
2如果USB不行就换SATA接口开
3制定一下开卡容量DISKSIZE 和Pretest选1
4缓存参数能选下镁光么

网友:
这不是开好了吗?容量对的话去磁盘管理操作就行了,缓存设置总觉得不太靠谱,创见这个板子缓存有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已经开卡PASS了么/关掉工具重新拔插一遍不就行了啊
1还有就是开卡的时候你短接拿掉了没有
2如果USB ...

缓存参数再哪儿设置啊,没看到,全是英文,我还是对着别人的表来设置的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已经开卡PASS了么/关掉工具重新拔插一遍不就行了啊
1还有就是开卡的时候你短接拿掉了没有
2如果USB ...

按你说的第三步的方法设置了一下,容量从236变成240了,又多了几个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已经开卡PASS了么/关掉工具重新拔插一遍不就行了啊
1还有就是开卡的时候你短接拿掉了没有
2如果USB ...

缓存是在右下角DRAM那儿设置吗,我那个缓存芯片不知道是啥牌子的,所以我选的默认,那个海力士的缓存是他自己自动开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已经开好了吗?插上电脑,磁盘管理里初始化,分区格式化一下就可以用了。 ...

试了一下,确实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确实可以了。

问题解决了,悬赏M币怎么不给人家,应该给3楼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