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 开卡工具MPTool_2019.07.25东芝版本 + 修复工具

楼主(2021-04-30):
手里有个CM300 120G的固态 一体机拆下
可以识别容量 无法初始化
找到一个东芝颗粒开卡工具 和一个修复工具 还有个ID查询工具
看图不多说 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手下了

网友A:
v0.11a
Drive: 1(USB)
OS: 10.0 build 19041
Model   : Colorful CM300 120GB
Fw      : P0127C
Size    : 114473 MB
FwInfo  : DM1120-B0 -V3.24   -Nov  8 2017 10:14:57 svn-123
Drive repaired!
v0.11a
Drive: 2(USB)
OS: 10.0 build 19042
Model   : 120GB SSD
Fw      : P0127C
Size    : 114473 MB
Detect Marvell 88nv1120 based ssd failed(1) - try another way...
FwInfo  : Not available
Unlock failed!
v0.11a
Drive: 2(USB)
OS: 10.0 build 19042
Model   : 120GB SSD
Fw      : P0127C
Size    : 114473 MB
Detect Marvell 88nv1120 based ssd failed(1) - try another way...
FwInfo  : Not available
Unlock failed!

网友:
楼主还是有心人啊,不过最好是能有教程出来,88nv1120主控最难的不是固件,而是量产方法,有一些细节点许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放弃了这个主控的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0.11a
Drive: 1(USB)
OS: 10.0 build 19041

你好 昨天编辑的时候老是出错  提示 Not available 换个转接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0.11a
Drive: 1(USB)
OS: 10.0 build 19041

换个转接器 我用的绿联的易驱线+msata转SATA 可以repair
用朗科Z1的msata硬盘盒就不行 芯片都是1153E

网友(2021-06-06):
问下你这个也是要短接到ROM模式下吧

网友(2021-11-06):
谢谢,充值了10块钱买这个修复,没白花,先锋aps-sl2-120成功修复

网友B:
谢谢,成功修复

网友(2022-04-24):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2022-09-03):
@eforme93 已购买 repair1120.rar  邮箱地址:523581365@qq.com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B:
谢谢,成功修复

固件号露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