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差不多价位的万用表,优利得和胜利,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21-04-30):
感觉国内万用表出货量最大就这两家了吧,在价格差不多情况下,哪家更好些,尤其是用料、做工和电路方案等方面

网友:
只能仁者见仁了,个人更倾向于优利德,

网友:
萝卜青菜吧,只用过胜利

网友:
我选 优利德

网友:
优利德吧  至少售后寄回不要运费!优利德热门型号丰富!胜利选择余地太小了!

网友:
我公司采购的胜利万用表,基本行坏完了,我个人买的优利德自动挡的,还很好;当然如果资金充足,还是买福禄克。

网友A:
只用过优利德,MMP,一直不坏,也没理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优利德,MMP,一直不坏,也没理由换新的

多摔摔,呵呵

网友B:
优利德售后好,适合喜欢折腾的坛友,整坏了寄回去修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优利德,MMP,一直不坏,也没理由换新的

打在电流档去捅插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在电流档去捅插座啊

笔没插电流洞,档位打电流档去测220v也是没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售后好,适合喜欢折腾的坛友,整坏了寄回去修修

自行拆机也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没插电流洞,档位打电流档去测220v也是没事滴,,,,,

电流档测220V,不会烧坏吗?

网友E:
PDD上30块钱左右包邮的山寨表秒杀这两货。
不开玩笑。
以前我也花大价钱买胜利,想的就是精度高啊,质量好啊。结果最后发现自己平时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大多数时候差个10%完全没感觉(山寨表也没那么大误差)。
后来偶然接触了论坛上推荐的30块左右的垃圾山寨表,从此胜利就在那里吃灰。去年把胜利收起来放储物柜收藏了。因为山寨表实在是好用,没有任何档位,管他量交流电压、直流电压、电阻、电容什么的都只要开机后量就行了,档位自动,量程自动,又因为档位自动所以不会因为搞错档位烧表(以前用电阻档去量电压烧过表)。本来以为这种便宜货用不了多久就随时会挂掉,结果有个两三年了愣是坏不了……而且是2节普通7号电池供电……我都懒得去改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PDD上30块钱左右包邮的山寨表秒杀这两货。
不开玩笑。
以前我也花大价钱买胜利,想的就是精度高啊,质量好 ...

有没有图片啊,具体型号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图片啊,具体型号呢,我看看

型号太多了,我在用的2个型号都已经没有了,有新的出来了。拼多多上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档测220V,不会烧坏吗?

只要笔没插电流孔就没事,当然3个笔座的万用表除外啊,3笔座的包含ma ua档,拨盘转到ma ua档位必烧保险,看图,都是电流档,不建议这样做,有烧表的可能,后果自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笔没插电流孔就没事,当然3个笔座的万用表除外啊,3笔座的包含ma ua档,拨盘转到ma ua档位必烧保险, ...

看!这就叫专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DD上30块钱左右包邮的山寨表秒杀这两货。
不开玩笑。
以前我也花大价钱买胜利,想的就是精度高啊,质量好 ...

自动量程的响应太慢,被我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量程的响应太慢,被我吃灰了

自动量产的,固件要自行判断的,所以就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