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西门子4位单控风逸M3排插插座

楼主(2021-04-30):
前几年买过一支西门子的4位总控排插(三插和两插各两位),印象还不错,最近看到深水鱼上有4位单控的排插在卖就又入了一支回来,型号:风逸M3。
主要特点:一体磷青铜铜排,拜耳PC料,儿童保护门,3x1.0mm²长3米线,三线防雷,过载保护。

西门子以前的排插都是这种两插和三插分开的设计,结果造成空间利用率很低,别的品牌都能做的很紧凑的产品到了西门子这里就特别臃肿。

入手是全新的,拆了外面的硬塑包装之后的外观。

跟螺丝刀对比感受一下夸张的尺寸。

根据背面的编码应该是14年生产的,看起来很白,PC料的好处就是历久弥新,大名鼎鼎的TCL国际电工A/B/K系列排插也是PC外壳不过是GE通用的。

电源线带理线带。

拆开总览

底壳,最上面凸刻:GBS-515,NOO51Z,含义不明;往下一个“正”的图标,一个雪花图标,再有一个塑料7类PC图标。

唯一的一根接线,铜丝先冷压再钎焊到铜排上确保稳固。

铜排折弯特写。

铜排厚度0.62mm,因为游标卡尺量这种厚度准确度没有千分尺高,但是还是能做一个参考,官方标称的厚度是0.6mm。

铜排宽度4.09mm,舍弃零头折算截面积4mmx0.6mm=2.4mm²。

开关和保护电路,跟铜排连接的地方堆锡。

侧面看一下,这一面的一颗压敏电阻用热缩管跟温度保险套在一起。

气体放电管一个。

防雷指示灯的限流电阻和二极管。

另一颗压敏电阻也有温度保险配合,还有一颗压敏电阻上也套了热缩管但是并没有温度保险。

个人总结:做工用料方面来说上等水平,拜耳PC料外壳,0.6mm厚度铜排,1mm²电源线都是加分项,但是谈不上极品,缺陷在于插套没有密封,体积太大,开关比较小手感不够好。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啊

楼主:
是的,手上排插不少,PC外壳的排插以前真的凤毛麟角。

网友A:
不喜欢一体铜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一体铜条

见过/用过不用铜条做工好的只有老的TCL国际电工,wonpro稳不落,剩下的选项就是PDU,或者自己用模块组装。

网友B:
买过同为的PDU,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同为的PDU,还可以。

是的正规一点的PDU品质都很好,只是需要个人接受其外观尺寸或者能适用于不太显眼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