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主控板,某宝的商家,你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

楼主(2021-04-30):
在他家买了两个相同的IS903的主控板,收货后焊接好芯片量产,发现有一个盘通电时闪存特别热,不传输数据的时候依然是很烫,用表量发现芯片的供电电感竟然是5V,怕自己弄错,又量了一下手边温度正常的主控板,发现是3.3V正常,和商家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我太搞笑之类的话,真的是无语,我又没让你补发或者是退,就是想问问有什么解决办法,你还来个我搞笑,看我发图片证明5V的问题了,又让我把闪存拆下来量,那好。。我拆下来了,结果呢????最后又和我说认盘才发货,我没说不认盘,现在依然认盘,只是很热,温度很高。说实话,真的不知道是谁搞笑,不管问题出在哪,这种态度真的太差了,作为一个商家,最起码的连问题都没看清楚就回击顾客,DIY玩儿的就是过程,买上的那刻起就没打算退,不然都买成品了,谁还DIY,只是你的做法太差劲了。

第一次发现问题和他反应后得到的回复

第一次发现问题和他反应后得到的回复

我发照片证明问题,对比两个板子的供电

我发照片证明问题,对比两个板子的供电

我拆除闪存后量供电

我拆除闪存后量供电

好板的供电

好板的供电

有问题的供电

有问题的供电

得到的最后答复

得到的最后答复

拆颗粒后的测量

拆颗粒后的测量

网友:
大树也算老坛友了,估计是偶尔有片烧了吧,一般他家的板子质量不差的

网友:
卖家可能自己都不懂,进货的时候也被坑了。

网友:
如果是ET的供电就对着呢5v真的

网友:
主控要是好的 还能认盘,看看那个LDO是不是击穿短路了,换一个就完了

网友:
正常,,,我在他家买的东西,,,还有磕角的地方,,,还有断裂的地方,,,,,,

网友A:
至于为什么可以认盘,,,那当然是超压工作了,,,但是又没有超过极限电压导致损坏

网友:
大树家的板子还是可以的,东西到手后先确认一下参数,这是个好习惯,否则芯片挂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有点失望啊,知道为什么商家可以这么傲慢吗,因为他人缘好啊
你看上面都有人认为有点缺陷是正常的,发有问题的货什么时候成正常现象了?买一百几十块有一两块有缺陷可以说正常,但买两块就有一块有缺陷叫正常?
虽然收到货先自行测量各项参数是个良好的习惯,但确保发出的货是正常没缺陷的是商家责任!请不要把这个责任转稼到消费者身上好吗

楼主当买个教训吧,你这种动过的板子看他的态度多数是不会理你的了

网友C:
介于diy产品的特殊性,不管是新手还是老玩家,到手的东西务必测好再使用。

再熟的关系,也别跨过这个环节,对谁都好。

网友D:
因为是坛友在他家买过几次,也是遇到问题说话太难听只好换了别家,现在退坑了不玩儿U盘了!

网友:
居然是大树,太尴尬了,我很久以前买过大树一些芯邦,有一个焊上F 死活不认ID,最后发现板子上有断线,跟大树反映后就补发了几个安国给我,之后再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现在我到货之后都上电试一试,个人经历店家服务还是可以的

网友:
人缘好自然可以傲娇,口气自然要大,这样既显自己专业又显得你哪怕不是菜鸟也要怀疑自己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于diy产品的特殊性,不管是新手还是老玩家,到手的东西务必测好再使用。

再熟的关系,也别跨过这个环节 ...

电子产品 ,有点问题很正常,也没说他质量问题如何,就是问问应该是哪儿的问题,解决就好了,可他态度实在是让人戳火,是不是板子问题,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板子买回来插一下优口认盘也就放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是坛友在他家买过几次,也是遇到问题说话太难听只好换了别家,现在退坑了不玩儿U盘了! ...

也不知道人们说的他人缘好是什么好的,话没说几句就开始怼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为什么可以认盘,,,那当然是超压工作了,,,但是又没有超过极限电压导致损坏 ...

这种商家直接拉黑,不是商品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话说不了几句就开始怼人,好像别人都欠你钱似的。
拉黑之前还嘴硬狡辩,而且还全是废话,什么5V能认主控牛顿棺材板都压不住之类的,我直接回了一句,不行我给你邮回去你试试看看5V识别不识别,这他不说话了,一天拿点自己的理论总想去反驳别人,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有点失望啊,知道为什么商家可以这么傲慢吗,因为他人缘好啊
你看上面都有人认为有点缺陷是 ...

说实话本来没打算退货或者补发,收到货第一时间就给好评了,电子产品有点问题很正常,但是他态度太恶心人了,看都不看问题直接就怼人,一副自以为是,我说的话就是对的,你发啥都是扯淡,就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是坛友在他家买过几次,也是遇到问题说话太难听只好换了别家,现在退坑了不玩儿U盘了! ...

他说话实在太恶心人了

网友:
就这
就这态度
避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