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里面的一个博世手枪钻有问题了,感觉电机坏了,想换一个试试

楼主(2021-04-30):
估计是一个山寨的产品,质量不怎么样。这个型号,谁能辨别出真假?

拆开后内部:这个550vc电机,在淘宝上好多,型号不一,价格从10元到100元,各个价位都有,买哪一个合适?坛子里促销时卖一套比电机还 便宜。感觉水比较深,分不清好坏。有资深人士给指导一下呗

这个比较搞笑,外壳上写的时2014年产品,但是里面电机上写的是2015年。

网友:
普通550电机

网友A:
这个外壳上的翻译良心了,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德国的

网友:
看标签不像真货

楼主:
手里面还有一个博世手电钻,和这个电压一样,但是启动时明显感觉不一样,有点慢启动的感觉,手感也好一点,估计是真货。

网友:
便宜的买8.8元德昌的550电机,
好点的买14元的万宝至550电机。
便宜货的电机出不了大力,干大力气活要冒白烟的。
楼主手上的博世t系列(和博世绿色外壳的)都是家用级别的工具,当然不能和G系列的比。

网友:
做工正规,连生产日期都有,应该加上保质期

网友:
T系列的是国内产的吧,G系列是马来做的

网友B:
我给他们维修都是这家买

网友:
电机直接接电池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壳上的翻译良心了,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德国的

我买个三千多的博世切割机,上面也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他们维修都是这家买

这价格真的很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他们维修都是这家买

问一个问题,电机前面的那个铜齿轮取不下来,能买到一套带齿轮的吗?

网友:
正品机器是有写有生产日期的,如果是国行还真写有“德国"两字。

电机日期对不上,估计是拼装的

楼主:
数了一下齿轮,我这个是15齿的,就没有卖的,所谓博世专用的。都卖80以上,还不如买一套新的。

网友C:
你一定是2013年用时感觉有问题,2012年拍照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定是2013年用时感觉有问题,2012年拍照上传。

你好像说的很有道理!